联想Y40O 无法pe装win7 不知如何是好

楼主(2013-12-19):
求教,这个是机器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或者是方法操作问题呢,新机器

网友:
引导设备没有设置好 重新cmos放电 调整启动顺序即可

网友:
没有说清楚情况,是PE让硬盘吗,如果是把硬盘模式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A:
把SATA模式改为IDE。进PE ghost进度走完100%,重启后进BIOS,再把SATA改回ACIH,自动安装即可

网友:
在BIOS中的,安全项下面,把安全启动什么的DISABLE掉,再到BOOT项,把某个值从UEFI ONLY改成另两个中的其中一个,再插U盘或者光盘进去,开机后狂按F12,就可以选择启动设备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我常这样干的反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SATA模式改为IDE。进PE ghost进度走完100%,重启后进BIOS,再把SATA改回ACIH,自动安装即可

好像WIN7支持AHCI的,不用调硬盘模式。

网友A:
是PE不支持ACHI。,很多PE对ACHI格式支持不良,导致根本加载不进去。先用IDE模式进PE,GHOSTwin7完毕,再改回ACHI安装

网友:
重新设置BO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E不支持ACHI。,很多PE对ACHI格式支持不良,导致根本加载不进去。先用IDE模式进PE,{:soso ...

有用,记号一下

网友:
好方法
记住了

网友(2014-01-18):
怎么个无法安装呢

网友:
什么意思啊 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