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pc61pm-hm奇怪问题

楼主(2013-12-19):
今天接一客户送来的HP主机,经测故障不加电。拆板发现电容鼓了有十几个,二话不说先换电容。换完之后还是不加电,用万用表测发现靠近CPU旁边有个FDD的MOSE管短路。翻了手边的料板没发现有相同型号的管子,只得找管子替代。用K3918替代后能点亮,但进PE 正常。gost完之后释放系统相当慢,等半个小时都没反应急人。谁知道坏的MOSE管除了供电,还有啥信号没出来呀?HP品牌机的问题真多,太坑人啦。

网友:
硬盘没问题吧?

网友:
MOS結構簡單,不會出這種問題,有條件可以量下G極波形,看下是燒了哪幾個電壓的電容,搞不好還這些供電還是不穩定

网友:
是挺奇怪的毛病啊

网友:
这个也太奇怪了

网友:
这个回答要顶

网友(2014-07-10):
测下COMS电池电压是否有3V以上,有的话,还很慢就刷个BIOS试下

网友(2015-04-04):
现在我手里有一台 HP AMD的机器  拿 来时报警  检测CPU换了    换了CPU 点亮 进系统特别慢  CPU换了三个 内存换了三条  硬盘换了两块   还是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