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三极管、场效应管、三脚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3-12-19):
本人是个初学主板维修者,现在遇到一块华硕P4VP-MX,上面有一些像三极管却标为D,有些有型号却在网上想不到,如图中的2617,所以请师傅们指教。

感谢楼下所有师傅的热心解答,我同时想找的是2617、JA、BIJ这些管的型号,但查半天都找不到代换的,没办法买,所以还望热心师傅们帮看看。

网友(点评):
三个角的取下来测吧

网友:
主板上NPN的三极管和N沟道的场效应管,复合二极管这些用的较多 最好看图纸确认 或拆下来测量

网友:
标为D是二极管

网友:
我也不会,明年去基地学习

网友:
D 一般是二级管,Q 是三极管或场效应管

网友:
你这管  是二极管。我这样用过。

网友:
应该是复合管吧,

网友:
d是二极管啊 有些二极管是三只脚

网友:
D为二极管 Q为场馆 三极管 此答案  仅供参考  谢绝抄袭

网友:
强烈建议新手在没图纸的情况下要确认原件,必须把原件取下来测量,一般标号D的为二极管,三个脚是双二极管,Q是三极管或场管!N沟道场管一般测量时数字表红表笔接G级,黑表笔接D级的话,然后黑笔不动,红笔接S级的话,就是导通的状态了

网友:
感谢楼上所有师傅的解答。

网友:
谢谢师傅,测试我知道,但我找不到这种型号的管,如2617,不知道是什么参数,没办法买。

网友:
一般不用考虑什么参数的,只要分清npn pnp n沟道和p沟道,还有带内阻的三极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