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3-12-19):
今天接到一块板子,开机检查卡没显示,换块CPU检测卡过到D3,插上内存,检测卡又没显示了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  要是不行就做一下北桥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的地方和烧断线的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基本上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各电压 晾一边  正常 cpu 内存 排除一下 在看是不是 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 不是有负载侧灯的吗 很方便  你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