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品牌机 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3-12-19):
DELL 品牌机主板 开机显示黄色指示灯。拆下来一上检测卡,主板不工作 显示00 并且复位灯常亮,拿起万用表测了一下个 3.3V 5V 12V 5VSB 的对地阻值 只有3.3V的对地阻值在078左右 测到32.768的时候 拿表笔一点重启 结果跑到D0 伴随着报警的声音出现了,,,,到现在是一头雾水,晶振的另一脚链接到南桥,我想给南桥加下 ,,,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网友:
先测RTC电路正常吗 在搞南桥

网友:
戴尔的主板有时候就是插上诊断卡没有复位。。有时候把内存拔下来擦一下在装起来就好了。。

网友:
先清一下COMS。南桥应该是英特尔GB的桥吧?有问题的几率较大

网友:
rtc有跳线帽吗,测测电池有电没?

网友:
先更换32.768晶振和谐振试一下,不行再换南桥,我估计吧,南桥应该不保。这种遇到多了,镊子触一下晶振就跑码,加汗没用的说。

网友:
看下电池有没有电了  有的单项供电 电池没有点也是不跑马的

网友:
你们不觉得3.3阻值有点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