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怪问题?

楼主(2013-12-19):
昨天接一台联想V470的机器,C壳拆开了配件都撤了,只有主板、CPU、内存、还有屏,加电待机0.11A偏高,开机电流上升2.35A不显,拆至裸板看发现CPU供电电路铁壳的MOS上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于是换了一组铁壳MOS,加电大电流,量短路了,烧机大法发现滤波电容有个短了,换个就不短路了,再次加电,发现触发电流上停至0.34A,其他电压都有,就没CPU电压,上CPU电流上至0.98A有了CPU电压,上流上1.16A掉回0.38又无CPU电压,为什么?有谁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A:
对啊   没准就U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铁壳MOS管有没焊好,铁壳MOS比较难焊

网友C:
换电壳 铁壳MOS 或可以改常用用的上去

网友D:
太难了  前面也遇到一台   没有修好

网友E:
联想铁壳的 最烦了  CPU也容易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   没准就U有问题

试了,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铁壳MOS管有没焊好,铁壳MOS比较难焊

焊了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壳 铁壳MOS 或可以改常用用的上去

常用的好像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难了  前面也遇到一台   没有修好

联想现在出的都是神机。忒难修。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有没有虚焊如果虚寒电流也是时有时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铁壳的 最烦了  CPU也容易烧掉

一烧烧坏很多东西,这机器一来就换了四个芯片了。

网友:
这个先换个CPU试下呀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烧坏

网友:
cpu 电压芯片 很容易坏的  这个 主板给cpu供电 电路有点复杂  建议你查一下 hpwg

网友:
就换了一个MOS?连带周围的应该检测一下吧,我感觉是带不起负载,当CPU功率上来了 就保护了吧?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换个CPU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