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716无CPU供电

楼主(2013-12-19):
V星P43-C43无CPU供电,芯片是ISL6333A,已经更换,查芯片工作条件VCC5V,PVCC,PUCC12V,EN1.1V,VID都正常,上下管无短路,桥和总线供电都正常就是无CPU供电,上管有12V输入,下管D级无电压输出,外围都查了,没有图纸不知道还有什么条件,修了几天了芯片更换的是ISL6333,有修过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或者提供一下图纸(愿意出钱购买),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用示波器测瞬间有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但是开机的一瞬间万用表应该可以测到电压的,实际没有,内部的好像就没工。

这里可以测下上下管G级导通电压大小,不行加焊 CPU座试下。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就TMD蛋疼了   BOOT脚的电压呢? 量了吗?

网友C:
这图纸不值钱的,很多人都有,给你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纸不值钱的,很多人都有,给你一个吧

谢谢哥们,我找了好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就TMD蛋疼了   BOOT脚的电压呢? 量了吗?

量了,3相PWM BOOT脚都正常12V。就是不出CPU电压,已经换了3个芯片了,郁闷

网友:
BOOT一定要有电压,它唯一是供给场倌供电的

网友:
弄好没?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CPU底座试试。

网友:
试试把PWM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拆掉  一边接地的那种  如果确定芯片是好的话 就直接查条件 再换就浪费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了,3相PWM BOOT脚都正常12V。就是不出CPU电压,已经换了3个芯片了,郁闷

查外围电路 周边原件  有没有短路的  有图纸吗

网友:
有图纸还弄不好吗,不行就挨着查外围元件,一个一个来!

网友:
检查一下滤波电容,那个短路了测管子查不出来的

网友:
还没有修好,外围都查了,没有头绪

网友:
亲   今天也修了个类似的主板是映泰的   IC条件都正常  就是无VCORE    后来请大师出马   IC周围的电阻坏了    注意一下周围的电阻有没有坏  用表笔量看看出现短路立刻短接   我自己也郁闷死了

网友:
看看上电时序   北桥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