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全是a啊,哪的问题,。

楼主(2013-12-19):
显存,gpu都加焊了

网友(点评):
楼主早业哦,,你该先问一下,这里有修笔计本的人,请问有没有会修显卡的,能不能说一点靠谱的话,全是一些没有根据的猜想,。没实质性的内容

网友:
应该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显存换过没有啊  加焊不靠谱的 显存基本不会空焊的

网友:
先换显卡,不行的话,再换显存看看

网友:
很像是显存哦!

网友:
打阻值能打出来是哪个显存坏了,

网友:
用测试软件测一下

网友:
我这还有好几个也是这样的都没管

网友:
显卡有没有修过看下掉点没有
没修过的话先换显存把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吧,一般都是先去焊一焊,然后看情况在定吧

网友:
硬盘坏了也会出一些乱码,但好像没这么多。

网友:
以前我就碰过花屏硬盘坏的。

网友:
换显卡 大哥

网友:
前两天做一台华硕机器的系统重起后时出现过这种现象,还不引导,后来换了个镜像就OK了,不知道LZ是在什么情况下了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显存报废了?

网友:
换个显卡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啊。。

网友A: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主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说的很对,很有道理啊

网友:
什么显卡,在网上下载测试软件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