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维修之大短路

楼主(2013-12-19):
   今天接到一台E430的机子,客户说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啪的一声断电了,然后再也无法开启。
   上电试了下。。。0.03这样不触发。。看起来感觉像有待机电压的了。于是给客户说留机检测(我们做的是精修,专做高收入的,呵呵)客户同意了,说比较急让帮忙给加快处理下。
  晚上我师父拿机子看了下。。。也不知道量了哪里。。。跟我说,你拿来研究下,可能是EC问题。我说那换了EC不就行了嘛。师父说这机子EC是有带程序的,需要订货。你先看下怎么检测出问题吧。
  于是我拿起机子对着图纸各种测(小弟初学维修,跟着师父有三四个月了)首先我量了下公共端PL301无电压,奇怪师父说了是ec有问题啊,那最起码公共端有电压才对呀。但现在的情况是大短路的现象。(现在新机子都带隔离保护的说,不会出现大5A的情况)为了确定我是不是弄错了,打了几次欧姆档,对了几次公共端,确定了这就是公共端。
   算了,不想啦。。。先把目前的问题解决了吧。于是对着图纸。。。公共端B+电压所到的地方。。。cpu供电,显卡供电,3v5v待机供电,屏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有用到这个电压。打了下这些地方公共端对地值为0.量是没办法的了。。。像这种情况,一般都为电容坏了引起的公共端对地。目测了下这些地方的电容,没有明显的爆裂情况,那就先把有可能造成对地情况的电容拆了吧。二话不说。先拆3v5v供电,cpu供电公共端所经过的滤波电容。没发现状况。屏供电19v的滤波电容也喜欢坏。好,把它也拆了。继续打对地阻值。哈,测公共端不短了。
    找了个大小相等的贴片电容替换了上去。上电,准备继续测师父所说的问题。老天跟我开了小小的玩笑。插电试了下开机。。。电流哗哗的上去了。小弟大喜过望。插上cpu内存重新开了一遍。电流达到了开机条件。好吧,很欢喜的说。二话不说装机进系统测试。。。试了几遍没问题。。。第二天打电话让客户过来取机。
   此贴技术含量很低,老鸟勿喷。。。写给新手看下。呵呵

网友(点评):
看来你师傅也是个菜鸟啊

网友:
修好了不错啊,公共端对敌为0.有点麻烦,得排除。

网友:
公共端短路有时还得看运气 我就有好几台烧场馆的 光烧电容的10台能遇到3-4台 其它都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送钱的

网友A:
公共端对地为0的话, 一般用烧鸡法加电压相连的元器件是不会察觉到有发热情况的,因为烧鸡电流是会被直接拉低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端对地为0的话, 一般用烧鸡法加电压相连的元器件是不会察觉到有发热情况的,因为烧鸡电流是会被直接 ...

我还没有试过,怕把板子烧坏了,下次有机会就烧一次、

网友:
短路一般直接秒杀吧。。哥们你那头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有试过,怕把板子烧坏了,下次有机会就烧一次、

板子烧坏 一般是你烧鸡电压或电流调的过高引起的

网友C:
楼主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个图看看啊

不好意思 第一次发帖没有想起拍照。。。下次发帖一定记得。。。体谅

网友:
鼓励一下,当时我修出来大短路的时候也挺高兴的,加油吧

网友D:
你的师父怎么这个水平????呵呵呵呵

网友:
一般下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师父怎么这个水平????呵呵呵呵

技术有多高。。。我不知道。。。不过他很喜欢装傻。。。然后就是让我修。。。对着图纸看下这个是什么问题。。。检查出来。。。不要问我,我不知道。。。呵呵。。每次我修不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   注意哪里哪里。。。按照他的提示我很快就找到问题的所在。。。而且他那嘴特能忽悠。。。经常把客人忽悠的团团转。。。那收入是哗哗的来。。。不说技术。。。单是他那说话水平就值得我跟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