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无法识别

楼主(2013-12-19):
电脑 没有问题,硬盘电源、数据线都ok,wd硬盘开机时吱吱响几下,电脑无法识别硬盘,bios里也无法识别出来,求解决。

网友:
硬盘坏了,换硬盘。。。如要数据,就拿去开盘吧。。。

网友:
开盘是个什么行情啊

网友:
直接换个吧,现在硬盘这么便宜

网友:
楼主最起码要先换个硬盘的吗

网友:
估计硬盘报费了

网友:
硬盘坏了 别修了

网友:
磁头坏了,也可能是固件坏

网友:
补充一下情况,是电脑突然断电,出现的这个情况,断电一般出现什么损坏啊?请教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断电的时候你电脑的电源保护能力不足导致硬盘损坏了应该属于硬故障磁头坏了,要修的话没有可能了建议买一个新的,如果要数据的话除非你数据很重要否则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做那个事情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看来只能报废了

网友:
坏了就再买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