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 A1278暗屏求助

楼主(2013-12-19):
此机是不开机暗屏,量测到屏上的供电不对,只有12V,OK为26V左右 ,不知道是里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D9701 OK时为26V左右,现在只有12V,

网友:
DC-DC升压IC没有工作测量IC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手上也正好一台这样的,还在弄

网友:
这是什么机型?上次弄个神州的,升压做在主板上的,没有图纸,没修好。

网友:
我也有一个,。代解决

网友:
mac 苹果的

网友:
L9701左端12V正常吧?  还有芯片的5V供电、EN亮度开启信号、PWM亮度调节信号等外围工作条件都得满足  或芯片本身坏

网友A:
有升压的小板子卖.跟改高压条一样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升压的小板子卖.跟改高压条一样简单.

哪里有这种升压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