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DELL N5010 掉电

楼主(2013-12-19):
DELL N5010掉电,开机出现LOGO就掉电了。。求思路
掉电

网友:
拆机看看,UPU后面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应该是桥或是BIOS出问题吧

网友:
先拆机实地检测一下。。。。。这样的问题,很难一言道破滴。。。

网友:
这种看看CPU后面有没有NEC如果有就换上4个330的电容试试

网友:
能亮机 看看 CPU BIOS 这些

网友:
从做显卡

网友:
不行了,就换,要么换南桥

网友:
北桥坏的居多哈

网友(2014-07-17):
我也遇到一台进PE掉电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发现楼上讲的都是扯蛋的

网友:
搜一下这问题应该在论坛有遇到的

网友:
HPDV3,故障一样,同求!!!

网友:
掉电这种问题还是需要耐心查

网友:
这机器是显卡问题 可以改集显 吧独显的上管摘掉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种显卡虚焊造成

网友:
说不清楚别瞎说一桶乱说没根据的家伙误导新人

网友:
北桥是一个通病,先加焊试一下吧

网友:
楼上记错了,北桥通病是m5010

网友(2014-08-16):
我的也是,开机过一会就掉电,,,

网友:
先排除外设,外设排除后再查cpu供电!先易后难

网友:
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最后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给的都是什么建议啊,看了半天没有一个又实用价值,这不是瞎扯么?

网友:
有一个USB的转换管坏了 。

网友:
先软后硬。刷个BS试试

网友B:
AMD的直接假焊北桥。这机器我还没见过有NEC的
whl1937
N5010不是INTEL的嘛,怎么会有AMD的北桥呢?
详情

网友:
北桥是一个通病,

网友:
先易后难

网友:
北桥试试。不行就换U

网友:
可能显卡,你把显卡驱动卸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直接假焊北桥。这机器我还没见过有NEC的
N5010不是INTEL的嘛,怎么会有AMD的北桥呢?

网友:
就这也叫人帮忙?多写几个字不行吗?都不说清楚

网友:
先看看温控,再看看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神舟的机器也掉电

网友:
出LOGO就掉电,先CPU,内存,外设,BIOS,温控,仔细看主板有进水或腐蚀地方

网友:
维修思路,换内存CPU,,刷BIOS。。。硬盘,,,,,不行北桥,显卡,。。。。。
哎,,我就这水平,,就只能这样

网友:
先排除外设,BIOS,再查主板芯片之类的,

网友:
手上有个DELL的3400进系统掉电。楼主搞定了给个信参考下子

网友:
一般先刷BIOS试试,不行再搞显卡。

网友:
看看CPU的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