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不上电(华硕A42J)

楼主(2013-12-19):
华硕A42J   板号:K42JC  REV:2.0

故障现象:
不上电,按开关无反应。
故障解决:
接直流电源,待机电流0.007。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机,发现为二修机,检查开关正常。
检查外观,BIOS,EC,南桥背面都有腐蚀现象。清理后,查出BIOS第二脚断线,正好断线地方有两个焊点,用锡补上。

示波器打BIOS波形已正常产生。按开关,电流跳到0.010,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了,但开关旁边的电源灯不亮。(正常上电,开关旁灯应该亮起)
怀疑BIOS资料有问题,连续刷了三个BIOS,故障依旧。开始根据上电时序来查,开关到EC跳变信号正常,EC也正常发出开机信号给PCH(HM55),接着PCH发出SLP_S3#,SLP_S4#到EC,这里发现这两个信号都没产生。问题出来了,接着检查RSMRST#这个信号已正常产生。打SLP_S3#,SLP_S4#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难道PCH有问题?万用表量PCH晶振,一脚0.1V,另一脚0V肯定不对了。这里下了好些功夫,换晶振,换谐振电容,查RTC电路,换周边小元件,就是查不出毛病。因为没有这板图纸,用的是K42JR参照。图纸上看来看去,该查的都查了,突然注意到晶振两脚并联的10M电阻,在K42JR这个图上,这个元件是存在的,但是在测周边电路时候,这个电阻位置只有焊盘没元件,因为是二修机,仔细又看了一下焊盘,确实不像是被动过。不管,直接从料板上找了一个补上,再次按开关,上电了,正高兴呢,电流跑到1.8左右掉电。

反复开几次都是这样,跑1.8左右掉回待机。在上电瞬间量各大电感电压都已产生,接着测CPU复位信号也已产生。示波器打LPC,内存波形也都有。一时没思路,拿掉内存上电,这回不掉了,电流跑到1.8缓慢上升。看来故障像是跑码掉电。跟着换内存,CPU,加焊PCH和显卡都无果。拆声卡,网卡及接口功能IC也一样,挨个查各时钟信号也都正常。这下不得不把目光转向PCH了。果断更换。。。。。。
一阵BGA操作之后,怀着激动动的心情上电,结果TMD还是原样。难道是缺某个电压?经过漫长的检修,终于TMD在PCH旁发现了问题。

上图红圈的地方一端为3.3V,另一端为0V,根据图纸,这里应该是一颗电感,仔细看一下确被换成了电容。难怪了,更换后上电,电流一路跑至2.2左右。ASUS LOGO出来了。

就是上图的这颗电感,+3VS经过此电感,产生+VCCA_DAC,也就是PCH的VGA接口的功能供电。看来上面PCH并联的那颗10M电阻也是被故意拆掉的。故障修复。

网友:
前天刚遇到过,南桥周边腐蚀严重,果断取下桥,傻眼,有个坑,废了

网友:
写的不错   细心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不到维修思路好,心也够细,赞一个。

网友:
客户:维修人员=矛盾

网友:
   LZ 很细心啊    二修机都搞定咯

网友:
这款机器。进水容易到北桥。。有一次也是修一台。进水到北桥。把北桥重新焊过。就可以显示啦。不过这款机器。问题还是很多的。难怪之前那个没修过。估计是乱搞一通。。

网友:
LZ的性子真好,技术也好,赞一个!

网友:
这款机器最终问题是BIOS第二脚断线了,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就喜欢这样有图有思路,写的清晰的文章!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牌的示波器

网友:
华硕的机子能有图纸不错

网友:
修出三个问题,估计我一个也修不出,佩服佩服
华硕的板子没有电路图和点位图真是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牌的示波器

安泰信ADS1102

网友:
楼主NB啊..这样的铁板你也能修好.真是够细心.够毅力.向你学习.

网友(2019-08-09):
你这被上一维修的摆了一道,还好查出来了,楼主功底不错,楼主怎么看出来电感被换成电容的呢,是个什么样的思路让你想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