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装完系统之后进系统USB用不了?

楼主(2013-12-19):
进PE就是好的  只要进系统之后就用不了  笔记本没修过 就是拿来装系统的。各位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个宽的USB接口就能用,求大家帮帮忙 ,求解

网友:
拆进去量下啊  或者系统换掉

网友A:
是所有的借口都用不起吗?  你确定驱动装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所有的借口都用不起吗?  你确定驱动装完了?

宽一点的那个USB接口能用  另外的2个平常类型的USB接口不行  但是这2个接口进PE就能用

网友:
各位大神呢,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

网友B:
是USB2.0 还是3.0

网友C:
3.0要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USB2.0 还是3.0

怎么看3.0还是2.0 我这边进系统后那个宽一点的USB接口能用  跟平时一样的那种接口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要装驱动

比平时的USB接口宽一些的那个是3.0的么

网友:
看usb驱动打了没有,或打一下usb到桥阻值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D:
多谢楼上的朋友帮忙,故障已经解决,的确是USB的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上的朋友帮忙,故障已经解决,的确是USB的驱动问题

現在很多板載有2.0和3.0的驅動,2.0的驅動可以通用,3.0的要裝專門的驅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