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 R13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19):
待机0.02指示灯亮 按下开关电流升至0.10A掉电 隔几秒又自动开机掉电循环 瞬间电压无CPU供电,量CPU芯片有瞬间VR-ON3.3v, 19v vin供电正常。待机时3V5V芯片微微发热,但量条件却大致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
查下待机外围电路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是不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看BIOS 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