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113T暗屏供电开启都正常

楼主(2013-12-19):
接到同行一台暗屏,本来是屏碎了 同行在换的过程中带电操作,导致暗屏,主板上电压和信号基本正常 屏线也测过了
第二脚LCDVCC=3.3v 36脚INV_ENABLE=3V 38脚为19V左右
35脚INV_BRADJ不晓得这是干嘛的 也有3.3V

网友:
你上传的图看不清楚啊,能不能重新截个接口那部分的图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我重新截图过了

检查一下马片

网友:
你换屏线试过了么   没有的话你就换个屏线

网友B:
35脚是亮度调节!根据描述,条件都正常了哦!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是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C:
35调亮度,看看36有3.3V吗

网友:
什么都有怎么可能呢
仔细查下

网友: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烧掉了其中一个灯管。

网友:
ADJ是亮度调节,带电操作的话,你可以量下屏电路的保险啥的有没有烧坏

网友:
这个是LCD无背光很好修的,先点灯管,再试试高压板

网友:
你在频上面量,带电测试一般是烧主板和频线,

网友D:
这个不难修吧,我就是用代用的高压条,也要搞好啊,,是不是LED升压模块出问题了。LCD的就更好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5脚是亮度调节!根据描述,条件都正常了哦!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是暗屏还是黑屏?

确实暗屏,LED的超薄屏 好像没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难修吧,我就是用代用的高压条,也要搞好啊,,是不是LED升压模块出问题了。LCD的就更好搞了。

升压模块在屏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调亮度,看看36有3.3V吗

有3.3V,前面说过的额

网友:
LCD屏 要么换灯管  要么换个通用高压不就搞定了。

网友:
换屏或屏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确实暗屏,LED的超薄屏 好像没高压

LED的没有单独的高压条,升压模块在屏上面。。就是LED灯排线插口旁边就有一个小芯片。那就是升级模块。看看19V到芯片之间的保险是不是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ED的没有单独的高压条,升压模块在屏上面。。就是LED灯排线插口旁边就有一个小芯片。那就是升级模块。看 ...

换了两个新屏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两个新屏 都不行
确定屏没有问题,还是要从LVDS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两个新屏 都不行
你是不是把亮度调到最低了。你到键盘上提搞亮度试试!!。35脚就是亮度调节电压,0V-3。3V,有些是0V最亮,有些是3。3V最亮。。

网友:
你们说的都太深奥了 哎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