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D1-00-EE不断重复跑,求助!

楼主(2013-12-19):
型号是MS-7302。开机跑D1-00-EE不断重复,有时候能开起机来。这是什么情况啊,请大神指教啊!~在线等,急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什么都没有怎么告诉你?

网友A:
型号你都不认识 你还想找故障?

网友:
V星主板上面都是N1996,型号在PCI槽的中间,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你都不认识 你还想找故障?

MS-7302。。。。就是这版号啦,请教下什么原因导致的。时稳定时不稳定的。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  换IO  北桥    AMD的先换CPU

网友:
有没有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不稳定的先北桥上下BUG。

网友:
刷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