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上网本JK01-TT艰难维修

楼主(2013-12-19):
品牌:深圳中柏电脑
主板:PX3A MB REV1.1
故障现象:不触发,无待机电压

接到机器试了试,打发走客户马上拆机,主板拿出来了,在次试试还是没有待机,检修吧,查了各大电感,没有短路,没有进水,没有摔磕碰,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正常,3V锂电池正常,量了下开关脚:19V,网上查了很多,没有图纸,没有案例,没有经验,现在也不知道保隔有木有过,没有图纸,连3/5V电感都不知道是哪个?想给他换板吧,又没有的买。。怎么修啊。。求思路。。

网友:
那通过芯片型号来确定可不可以呢?例如 51125 查下全板的供电管理芯片.对照一下.应该能剔除掉CPU.内存.显卡的供电IC..然后剩下的就根据芯片型号来确定一下3  5V 哪种芯片用的多. 我就提供个思路啊..如果不行..请见谅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腐蚀和空焊呗。这种东西真的是太有难度啦!

网友A:
公共电压有没有?这个可以量的啊。待机芯片大概是那个,应该可以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这种机器35V一般是直接用稳压器的,3脚和6脚的那种芯片,

网友:
量一下上管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电压有没有?这个可以量的啊。待机芯片大概是那个,应该可以可以看出来的。

看不出来哦。。这种板子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