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VB4显示器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3-12-19):
此显示器外置电源12V,驱动板有12.74V电压,无5V电压,请教大师从何处下手维修

网友:
加汗一下Ic

网友:
查一下电源接口那里的八脚小芯片的PDF.看看是不是12V转5V的芯片 如果是.就从这里开始吧.

网友:
驱动板短路

网友:
有的是单12V。。

网友:
驱动板上没有电压,只有一个12V给高压板供电

网友A:
八脚的是什么型号。还有把1084去了,能不能在1084,3脚的地方测到5V。板上的1084,2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5V没有,跟着查。

网友:
你查一下5v那里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脚的是什么型号。还有把1084去了,能不能在1084,3脚的地方测到5V。板上的1084,2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1084  是管什么的?

网友:
同意三楼说法,12转5伏的芯片。

网友:
转换电压的

网友:
5V肯定是12V转换而来的 查1084

网友:
ACT4060/4070的芯片,很好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84  是管什么的?

电源IC是ACT4060SH

网友:
没有5v应该是电源接口旁边有一个八脚小芯片坏了   这个芯片是转5V的芯片

网友C:
这个 我都修了好多的 都是没有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 我都修了好多的 都是没有5v

手里没有这个芯片,真是难搞呀,郁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里没有这个芯片,真是难搞呀,郁闷

呵呵   那你就加块板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那你就加块板上去

加的那个驱动板有5v就行了

网友:
我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接口的贴片保险正常吗,检查DC/DC电路。是在麻烦的话找个报废的通用驱动板(DC/DC电路是好的)把DC/DC电路部分板子剪下来换上

网友:
12v接口附近有个8脚的芯片 那个是12V 转5V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加一个电源板,把5V加到驱动板上,请问,这个5V电路该怎么走线啊,请指教,谢谢了

用驱动板就可以了  接三根线 5v 12v 地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