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显示器灯光亮 没有图像

楼主(2013-12-19):
客户拿来一台 HKC显示器22的显示器(LED的)问题是白屏 开始以为驱动板坏(驱动板和电源在一起的)发了一块同型号的换上问题一样哦 各位同行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或者换通用板试一下吧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啊

网友:
排线接口检查了没有?然后就是屏

网友:
屏可能性大一些吧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是屏了

网友A:
屏上有个电感测下电感这里有没有5V  电感之后有个 二极管 在二极管之后的电容有没有10-13 的一个电压如果这都有  排除驱动板 屏线的问题 那么  差不多可以放弃了

比较靠谱,顶一下,

网友:
看RGB和行场定位线是否短路。屏能亮就说明高压板和屏本身没什么问题。

网友:
频供电数据和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有个电感测下电感这里有没有5V  电感之后有个 二极管 在二极管之后的电容有没有10-13 的一个电压如果这 ...

顶你下,还是主要查下供电和信号过来没有

网友:
还换什么通用板?同一型号的换上也是一样楼主都说了。屏线,要不就是屏坏了

网友:
测量屏供电 屏上保险两端是否正常 滤波电容短路 图像处理芯片不良

网友:
9楼兄弟说的对!查屏电路上的供电,有的屏上有1117,看看它坏了没,升压部分有没有10多V电压,有没有什么芯片发热!换了还不行,有可能屏上的模块坏了,就放生吧!

网友:
白屏 检查驱动板和屏啊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你用一套好的电源板测下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找跟新屏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