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嘉945gz-l2跑39 38

楼主(2013-12-19):
拓嘉945gz-l2跑39 38是什么问题    求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38就亮机了呀,这还用问啊!不亮的的话你就按时序检修

网友:
38--------USB、南桥内部的USB模块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吧

网友:
南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可以亮机嘛?不显示的话可以查下VGA接口处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39-38明显就是没有自检完内存,用阻值卡打下内存槽的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