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不能读取识别SIM卡信息

楼主(2013-12-19):
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 手机卡槽的问题吗?但是 清理了SIM 卡槽还是一样,问下SIM卡槽工作相应信号是不是也有发送到手机CPU完成识别工作的?

网友:
手机SIM卡的工作原理是,先侦测到卡插入,然后才会给SIM卡供电,时钟,复位,还有就是数据传输总线。你先检查一下SIM的侦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