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不能显码

楼主(2013-12-19):
一开始可以跑D1-00-EE不断重复,觉得桥有点问题,就压了一下桥再启动,有时候能开的起来,就判断是桥的问题就用风枪吹了一下,然后通电,诊断卡都不能显码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可能桥坏了

网友:
桥旁边电阻被你吹坏了,,,,

网友:
我倒觉得桥被吹坏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桥必须用BGA返修台加焊,使用风枪吹容易搞坏。

网友:
从新加焊桥芯片呗.

网友:
直接重新植珠吧

网友:
应该是桥的内部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