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坏,主板检测不到内存,内存一般哪里容易出问题?

楼主(2013-12-19):
各位大侠:一条DDR2 2G笔记本坏内存,主板检测不到内存(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笔记本有那几个灯显示),内存这情况一般哪里坏了?金手指已清理过

网友:
量下内存的供电时钟,检查一下有没有断线,还是不行那就干桥吧

网友:
量测内存电压 1.8V  0.9V  信号SMBCLK  SMBDAT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楼上几位大侠,我说的是内存问题,内存坏

网友:
我的也是内存不过!

网友:
一般都是芯片坏多吧
我一般都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