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2-19):
触发上电1。2不显示。。刷过BIOS  从新值球 无果!没有新显卡换! 求思路

网友A:
过内存么?

网友:
二修机  感觉显卡背面被人动过手脚。。。

网友:
1.2就一定到显卡了吗。要测电压都出来不。看电流变化过内存了没,打内存波形有不?这又不是通病不测怎么能修好

网友B:
具体点,啥故障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内存么?

应该过了。都可以关机,大小写有反应!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可以关机。大小写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啥故障

可以关机,大小写有反应  就是不亮机 店里跳变到1.2

网友:
大小写都有反应 是不是都开机进系统了啊能听到进系统声音不 看看外接亮不,是不是屏跟屏线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