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巧妙屏蔽老化灯管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19):
     此贴适合小白,高手勿喷! 笔记本主板的帖子都有写过,今天发个液晶屏的维修。     故障:一台AOC的19寸方屏显示器插上电源大约一秒屏幕就黑屏,电源指示灯变红。     必备工具:灯管一根,K级的的电阻一个。
     这种故障,有经验的技术员一看就知道是灯管或高压的引起的。不多说,拆机,这种屏大多都是四根灯管,而且上面的灯管比下面的容易坏,特别是上面红色线连接的那根灯管经常性的老化,引起芯片保护。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灯管:

     替换掉其中的一根:

     上电测试:

     此时,灯管正常点亮,没有出现黑屏了,看来就是替换掉的那根等换老化引起的故障。把准备好的K级别的电阻接在灯管接口上:

     替换掉原来老化的灯管:

     然后,装好机器,测试:

     可以正常试用了。19寸以下的屏,只要有两根以上的灯管工作就可以了,这种故障其实有好多处理方法的,之前我都是改个两灯口的高压板。听别人说芯片去保护也可以,自己未曾尝试,总觉得那样不保险。
     最后分析一下原理:灯管就是负载,用个电阻也起到了负载作用,所以芯片就不会保护了。个人觉得这种方法省去的换灯管、改高压的繁琐,更便于操作,节省时间,所以分享出来。
     最后晒一张迅维照片,514的兄弟们都在这张照片里的哈,大家还好吗?

     多练、多翻、多记、多问、多交流

网友(点评):
严重反对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又不是新发现。灯管的启辉电压约1000V,正常工作约800V,用1K电阻很容易算出这个电阻的功耗吧,安全与否,一目了然。 后面灌水的一律扣分

网友:
支持一下,特写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学习!

网友:
无话可说, 佩服

网友:
.

换个灯管也才半个小时的事情

网友:
原来 可以这样修屏呀,谢谢楼主又学了一招

网友:
以前我在论坛上看到说用耐压高的电容去替代那个坏了的灯管,但不理想,后来还是直接换所有灯管处理的,你这个方法,哪天有时间试试先!

网友:
上边暗.下边亮.亮度不均匀

网友:
以前都是用1KV以上的大电容,电阻也行呀?这个K级的电阻应该用多大的是1K,10K还是100K的?耐压是多少都行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亮度够吗

网友:
照片里这得有200多个人吧?

网友:
这样的亮度好像真有点不均匀吧

网友:
学习了   高手

yun601804607 -10 严禁灌水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种方法不错哦~~但是说过的人很多o~~~今天最后10分都给你吧~~让小白白们跟省事了点~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不错哦~~但是说过的人很多o~~~今天最后10分都给你吧~~让小白白们跟省事了点~呵呵

我是没见过哦 ,相同的故障我是不会发第二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没见过哦 ,相同的故障我是不会发第二次的。

假负载都懂的~~哈哈哈~~~~

网友:
关键是这个电阻是多大的,K级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负载都懂的~~哈哈哈~~~~

LS果然是前辈,我也觉得没什么技术含量,所以一开始就说适合小白,不适合大师!

网友:
四个灯管的坏一根......基本都是这样修.没必要再把屏拆拆.........有比这个还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