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SP与SUSP#这两个信号的分析与维修

楼主(2013-12-19):
联想G460 版号LA_5751P    故障:待机0.01.触发后电流上到0.02不动。看电流,说明EC已经参与触发了。到底有没有呢,接下来证明。量下EC_RSMRST# 3.3V 正常。
以及PBT_OUT#有3.3—0—3.3
触发电流有0.01上到0.02,这时可以想到EC要发出哪个信号出来才对。下面就先看SUSP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待机时候就产生了。看下图

由RTCVREF经过100K电阻R4改名为SUSP,而RTCVREF是由19v输入给PU8芯片再输出OUT3.3v

所以这个信号待机时就有的一个高电平。SUSP送到转换电路来等待控制转换电路mos管的G极

+3VALW,+5VALW,+1.5V...
根据转换电路分析,SUSP要为低电平,转换电路才可以进行转换。那SUSP何时为低电平呢?

SUSP这个信号要为低电平是受着SUSP#控制
而SUSP#这个信号由EC发出

SUSP#待机时候为低电平,触发之后EC要发出一个高电平SUSP#这个信号。而触发后EC并没有发出这个高电平信号,SUSP#一直保持着低电平,可以判定EC坏。将EC换之,亮机。

         哪里分析有疏漏的,以及分析的不好,希望大侠们指正。

换EC前 要测下 SLP信号

网友:
SUSP#这低电平对呀,待机时为高电平,触发后为高电平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0
待机时候是低电平 触发后为高电平

网友:
写的简单,维修过程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A:
RTCVREF只是提供上拉并不是装换成SUSP仁宝设计本意是在待机时这个信号为高,就是有效,只有在上电SUSP#信号出来后才让他无效,提供装换电压的信号,说得不好,但意思应该你明白吧

网友:
SUSP待机情况下为高电平触发后为低

网友:
多谢补充,很详细

网友:
图纸上有开机时序的,按上面的流程走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把图纸共享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图纸共享下吧

LA-5751PR03_1 联想G460 I3

网友:
不光是会看图纸,实际维修经验很重要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哦~~~是这么一回事呢~~~不好意思今天分给完了~~~改天不上~~此贴必须加分呀~~

网友:
好帖子,怎么加分 人这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VREF只是提供上拉并不是装换成SUSP仁宝设计本意是在待机时这个信号为高,就是有效,只有在上电SUSP#信号 ...

RTCVREF这个信号应该 在机器待机时候应该就有的,楼主这里也可以翘起SUSP #这个信号引脚或断开 Q1这个场馆看电压变化情况,来判断EC的 故障

网友:
相当的给力 谢谢楼主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SUSP#待机时为低电平,触发后高电平。
南桥返回SLP_S3#给EC后,EC发出SUSP#,也就是置高SUSP#。
SUSP是SUSP#通过Q1转换而来,待机时高电平,触发后低电平。
具体可参考本人写的联想时序: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544-1-1.html

网友:
PU8第2脚电压最多16V,你去测一下试试.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fenxi分析的不错。xuexi学习啦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C:
发表一下不同意见,可以多多交流。
我个人理解是:
1.IO和BIOS待机正常,南桥RTC单元待机正常
2.按下开机键以后,IO发出RSMRST#(一般双核含双核以前的机器是待机时就有)和PWRBTN#到南桥
3.南桥被RSMRST#复位以后收到开机信号PWRBTN#发出S3和S4/S5到IO
4.南桥发出SYSON和SUSP#开启系统供电和相关的二次转换电压
5.系统供电正常以后发出PG到IO
6.IO发出VR_ON开启VCC-COR
所以,楼主肯定是IO坏之前应该确认一下S3,S4,S5是否已经送到IO来判断是南桥这块的问题还是IO这块的问题

很详细,多谢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表一下不同意见,可以多多交流。
我个人理解是:
1.IO和BIOS待机正常,南桥RTC单元待机正常

slp 信号是南桥收到RSMRST#才会发出的,EC收到SLP信号后才会发出SUSP#。补充的很好。

网友(2014-06-29):
虽然有些时候修本不必要按着时序修
不过楼主的这个 按着仁宝的时序  在动EC前 确实要测量SLP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