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独显开机10几分钟掉电0.8不显

楼主(2013-12-19):
CQ40 intel独显开机10几分钟掉电0.8,再开机还是上0.8,跑0d看似不过内存。
机子放一会,或重插内存又可以正常开机,10几分钟后一样掉电。。。
加焊北桥无果,最后还是重植显卡OK

网友:
楼主显卡 是什么型号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海尔的本子,显卡是G86-730-A2,换了没几天他说不显了 ,返回来后,我把内存擦擦,又显了 ,NND ,放几天又不显了,估计还是显卡不行,明天得重做一次看看!

网友:
这个显卡本事很爱坏蛋

网友:
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有可能你搞显卡的时候显存也受热了!

网友:
显卡  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这款机AMD芯片组的话跑0.8还来回跑的话,基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本子遇到显卡问题的很少 都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本子一般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