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51G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19):
今接一ACER4551G笔记本,现象是上电不开机,测电流1.42A,在论坛查了很多4551的问题,大多是认为北桥、BIOS、显卡等,按从易到难的方法,我原本准备刷BIOS试试,动手前测了下电池,只有1.3,估计原因在些,先换电池试试,没想到一试就成了,上图:

网友:
牛X 换电池就OK了

网友:
这款机器 是AMD 的吗

网友:
acer AMD芯片组的确实要注意这个细节

网友:
原来 可以这样修好呀,谢谢楼主又学了一招

网友:
AMD的机器吧

网友:
这已是大家公认的通病了,楼主知道的有点晚。

网友:
牛B啊  怎么快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个,没的及看,明天这样操作看看

网友:
收藏了   ACER的机器个人感觉不好

网友:
AMD的机器,就COMS电池和BIOS

网友:
kan lai lou zhu jian le yi ge da pian yi ! ha ha ...

网友:
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你不知到啊

网友:
这机子来了,就先换电池

网友:
呵呵~~~~~~~~~~无意中的一个小动作,让你赚到了~~~我在修机子钱测量coms电池必须的~~

网友:
这机器就三个通病  电流3次跳变 掉到1.75左右是BIOS  2次跳变到1.75左右是北桥  2次跳变到1.35左右是CMOS电池

网友:
这个机器的CMOS 电路参与复位电路,如果CMOS 电池电量不够的话,复位电路不正常就不会亮,很像是CPU 没过的!

网友:
我昨天也是一台4551G,客户放了俩月就开不了机了,我也以为是BIOS的问题,刷过还是不显,最后才量了电池也是没电了,换了电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