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线 笔记本摄像头 CLK和DATA是接什么地方的,有什么作用,怎么接

楼主(2013-12-19):
6线 笔记本摄像头 CLK和DATA是接什么地方的,有什么作用,怎么接

网友:
I2C总线用来读取设备信息也还可能发传输一些别的数据

网友:
时钟 、  数据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完全当他是一个USB的设备咯~~~接到USB的数据线上差不多了

网友:
IC2总线
可以接到USB接头相对应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