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像管坏了 自己拆开装不上去了

楼主(2013-12-19):
忙了一晚上 显示器 那个黑框怎么也装不上还有那几张白纸 怎么办 拆开了 装不回去了

网友:
拆的时候要留意就行哦

网友:
倒霉孩子啊

网友:
拆开的时候要注意,装的时候就不会不知道如何装了!

网友:
如果调了偏转线圈好像不太好弄

网友:
静下心来慢慢修

网友:
你说的是液晶显示器吧,液晶显示器是灯管,不是显像管。灯管换好后装好,那块很厚的玻璃上盖上所谓的白纸,然后对好扣上黑色的框框(框框有有上下之分)

网友:
那些导光纸有没有弄错顺序??不要弄那些没修到的哦、装导光纸时按卡位对齐,黑色框有一边是留给灯管线卡位的,和另一边不一样。最后,希望你拆的时候没弄伤屏,否则大单咯

网友:
真的疯了 你能具体说一下步骤嘛 那几张纸 我应该没有弄错顺序

网友:
真实笨蛋加 什么

网友:
显示器没有修过

网友:
显示器那么好拆啊 都自己拆了

网友:
有防呆口呀,。。。

网友:
在网上查型号  或在拆一个慢慢对

网友:
只有液晶的才有白纸吧,慢慢来

网友:
平时感觉难装的东西都拍个照

网友:
应该是液晶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