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19):
Acer Aspire 1800 板号ECQ60 LA-2271 开机电流一跳就直接掉电了  3V 5V 都有 换过CUP 不知道怎么弄了 又 没有下载积分下图纸,郁闷啊  新手痛苦~~~~(>_<)~~~~

网友A:
上电电流是多少,上到多少开始掉呢

网友:
老兄 说的详细一点 是什么芯片组的 ,是笔记本 还是 其他的 ?要事先讲清楚 大家 好替你分析

网友:
笔记本电脑 AMD的CPU(和台式机一样的CPU) ATI的显卡 待机电流0.08 触发马上掉电,有的时候跳到1A多 有的只跳到0,6

网友:
笔记本Acer Aspire 1800 ECQ60 LA-2271 超级古老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电流是多少,上到多少开始掉呢

待机0.08 触发上去电流不固定

网友:
AMD  CPU + Ati 芯片组,只要搞了桥,就算是好了 ,也用不住的 ,你得 现象,是裸板测试的 还是整机测试的 ?

网友B:
测试 一下 周围 有没有短路 比如网卡 ,等 还有 各个供电电的对地值,等 需要测试的地方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 一下 周围 有没有短路 比如网卡 ,等 还有 各个供电电的对地值,等 需要测试的地方很多

电容基本测了 没短路 网卡神马 全拆了

网友B:
实话告诉你吧 如果是我的话 这种 老爷机我一般 是不给修的 ,平日里忙的要死我们修的 基本最低配置都双核了 哈哈,不如你们卖给他一个 吧 ,再说了 早期的 AMD 本本 真的很棘手的 ,不要太执着了 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话告诉你吧 如果是我的话 这种 老爷机我一般 是不给修的 ,平日里忙的要死我们修的 基本最低配置都双核了 ...

算了  准备装起来还了 ,弄了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