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声卡焊接啊!

楼主(2013-12-19):
别的芯片都能很好的焊接,就是声卡不怎么熟练,风枪一下就吹走位了

网友:
老兄 如何 焊接不上去?是带中心有焊盘的 那种吗?好焊!调高风枪温度 用高温吹烤芯片周围,温度高了以后 用小风嘴吹芯片引脚周围,用比较尖细的 镊子 轻轻起就可以了哈哈 注意别 吹胡了 BGA板子,还有 不要硬起否则 会短引脚的 ,熟练工种 最基本的

网友:
还有 要补充的 以上是 拆芯片 ,上新片是 要 事先将主板上的引脚焊锡 清理干净,抹上 在主板引脚上助焊剂加上有铅的锡要薄,中间对地部分清理干净后也要加焊上有铅锡,(主要是降低焊接温度 有铅锡温度低)
将芯片 一号脚和主板一号引脚对上后 四边 慢慢找好对齐,然后 将4边脚用烙铁各焊一个脚固定,然后用镊子按住芯片中间用风枪加热助焊,看到锡发亮时表示已经焊上,最后用尖嘴烙铁四边补焊 注意别搞连珠了 ,最后用放大镜检查 ,熟练工种,多练习就会了祝你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