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长响三声是神马问题?

楼主(2013-12-19):
今天接了台FUJISU笔记本 开机响三声 不显示 不知道神马问题  内存换过 内存槽洗过 CPU 换过 北桥做过 杯具了电流触发0.65不动了

网友A:
一定要确定好。才能加焊北桥。北桥大。不好焊。最好拿下来重新指球.

网友B:
老兄 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样子的 3升报警 是 一长两短报警 还是 其他 ,手术之前 一定要多查一些 信息 ,否则 你会失败 或者 走弯路 ,还有 是什么芯片组的 笔记本?

网友B:
同感 哦 不要总是拿别人的 笨笨 当小白鼠》》》》》哈哈,一半是显卡 报警 或者BIOS出错 不读

网友C:
先检查简单的,内存呀什么...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和显卡

网友:
查所有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测一下A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确定好。才能加焊北桥。北桥大。不好焊。最好拿下来重新指球.

北桥我重做不行 我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 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样子的 3升报警 是 一长两短报警 还是 其他 ,手术之前 一定要多查一些 信息 ,否则  ...

三声一样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 哦 不要总是拿别人的 笨笨 当小白鼠》》》》》哈哈,一半是显卡 报警 或者BIOS出错 不读

没有独立显卡的 不过BIOS 我没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简单的,内存呀什么...

内存我换了 也清洗了内存槽

网友B:
哦 查阅一下 不同版本BIOS 报警声音 如 AMi  Award  凤凰等 ,如果是 Ati 北桥 的可能性大一些 还有 BIOS
如果是我的话,先刷 BIOs  在风枪加热 北桥 ,(不是BGA他一般测试这么搞),最后是 从新植株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查阅一下 不同版本BIOS 报警声音 如 AMi  Award  凤凰等 ,如果是 Ati 北桥 的可能性大一些 还有 BIOS
...

北桥 显卡 全加焊无果  再寻找BIOS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