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示器 白茫茫的一片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19):
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显示器故障或者显卡故障,先检查机箱,然后屏!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吧

网友:
拔掉数据线后还白屏么?还白可能是屏线松了,或者屏坏了,屏坏了就没有维修价值了,换屏成本高

网友:
显示器放在别的机子试试吧

网友:
基本是显示器的故障,显卡可能性不大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不知道啊 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不是什么大问题,显示器拆开,在板子上找鼓包了或漏液的电容,找到合适的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一般是排线或者数码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