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开机无显示诊断卡跑代码E0

楼主(2013-12-19):
今天碰到一主板,V星G31插诊断卡之后开机诊断卡开始是98-E0, 到E0就停止不动了。。。。。测的主板内存,cpu,总线,pci时钟,复位,内存时钟电压都正常,,,求思路?

网友:
北桥有问题     压一下桥看看  再打一下内存-北的阻值

网友:
eo 是内存呀

网友A:
用打值卡啊  还有   内存的基准电压  负载电压 SMBUS 主供电   SPD  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打值卡啊  还有   内存的基准电压  负载电压 SMBUS 主供电   SPD  都正常不?

内存旁边有两个电感,一个是1.8v,一个是0.9v

网友B:
遇到过几个E0都是因为内存没SPD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几个E0都是因为内存没SPD供电

内存SPD供电是那个脚。。。。?“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B:
你那个应该是2代内存吧?23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应该是2代内存吧?238脚

这个spd电压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应该是2代内存吧?238脚

测了这个引脚,有3.3v

网友:
DDR2     第1脚参考电压0.9V,第119,120脚 SMBDATA SMBCLK 3.3V/1.8V 第238脚SPD供电3.3V   先看看这些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看看北桥吧!BIOS也有可能。

网友:
北桥和BIOS。。

网友:
内存或者CPU 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