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12-19):
大电容换了四个还是掉,加到5个也还是掉电,有遇到过的给点建议哈,不定时掉电

补充内容 (2013-12-20 11:03):
掉电黑屏的时候敲一下键盘自动出现LOGO开机

网友:
我一般是6个330没遇到过不行的

网友:
掉电不一定就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换的电容容值够不够

网友:
用示波器 看看 文波

网友:
看U13 的 1.2v pg是否正常噢,如果正常还是电容 问题,质量不好并联6个330就好,接地要接好

网友:
是掉到待机还是 没点下去

网友:
是关机了还是黑屏了 ,这个机器还有个通病,是不定时的黑屏,关机的话还是大电容的问题,如果是黑屏的话,那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机器就两个问题:1、不定时掉电到待机:CPU后面大电容,建议换6个330;2、不定时黑屏,注意,不是掉电,PU13(APL5913)的问题,换一个

网友:
要换原装大电容

网友:
  继续换330的   多加几个   我遇到过  跟你一样  多加了几个

网友:
现在修到如何了,加六个330看看

网友:
掉电黑屏的时候敲一下键盘自动出现LOGO开机

网友:
一开始故障时到滚动条掉电,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看电影一两个小时不定时掉电,温度是正常

网友:
如果可以,我就打算加个台式机用的固态电容上去哈,这个滤波够好了吧

网友:
改电容不行可以换个全新原装的试一下。曾经改过不行的,换了买过来的原装新的 换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就两个问题:1、不定时掉电到待机:CPU后面大电容,建议换6个330;2、不定时黑屏,注意,不是掉电, ...

说道点子上

网友B:
十楼的应该是方向

网友:
学习了,一般我碰到大电容的,都是换4个或者6个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楼的应该是方向
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