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开启信号

楼主(2013-12-19):
3v、5v开启信号一般都有LDO端提供,或者其他信号提高,不知道内部会不会也可以产生这个开启信号呢,比如51125_ENTIP1和51125_ENTIP2这两个信号应该是内部产生的吧,没看到有什么信号提供给他,只看到3V_5V_EN去拉低PQ3304和PQ3303的G极,其他的没看到了

网友:
你应该把各个引脚的电压都标出来,大家就好帮你做出判断。而且这个芯片弄不好就容易烧管子,多注意就是了。

网友A:
这是纬创给DELL代工的板子吧,1 6脚是3 5v的开启,芯片内部有上拉电压,所以该信号加个下拉电阻到地就可以与地形成回路开启,但是1 6脚如果是直接接地的话,就会关闭输出,通俗来讲如果没有3V5VEN的话,AUX电压就会导通那2个场馆到地,关闭输出

网友B:
我刚看明白了。你说的是有没有上拉电压。

网友:
原来芯片内部有上拉了,也怪我看不懂呢,我就说怎么都没看到有给开启信号供电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看明白了。你说的是有没有上拉电压。

我知道,开始就是不知道这个信号是那里给的供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纬创给DELL代工的板子吧,1 6脚是3 5v的开启,芯片内部有上拉电压,所以该信号加个下拉电阻到地就可以与 ...

这里1 6脚如果是直接接地的话 ,则是通过 电阻连接 滤波电容接地来完成的

网友:
月饼老师经常讲这样的芯片,引脚定义就是内部电阻分压的模式

网友:
51125有中文版的数据手册,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PR3321接的就是上拉

网友:
3V  5V是系统供电芯片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