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板号DAOSW6MB6EO不触发(不完美的解决)新手发帖,不喜勿喷

楼主(2013-12-19):
待机正常,触发无反应,PQ10 4PIN 3.3v按开关后只有0.4v,3PIN只有2.5v,测PR94另一端也是3.多V,哎
,又是+10VALW和+15VALW不正常(广达就爱出这问题)。

把图种打X两个地方切断,测试PD19有6.多V,PD20有9V,代表前端是好的,故障在后级。

哎,只有一个一个的拆了,如下图PR93,PR94  1M的上拉电阻了,拆到那组正常了,就是那组有问题(不知哪位有没有好点的办法??)!

拆呀拆,拆了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三个,四个··················最后拆完了也没反应,以前没见过这样拆不出来的!!!
想了想会不会是前级电压带不起???于是把前级PD19,PD20换了,还是不行,PC219,PC220换了故障依旧·····
不死心,把3 5V,MOS管也一起换了,还是没好!!!接着再查呀查呀,,,,,,,,,,,,,,,,,,
最后的最后,火了,把前级断开,直接在主供电上接个二级管拉个19V过来把+10VALW和+15vALW连接上,上电,正常,亮机。
装起来测了两天,没问题,就给客户拿走了!到现在十多天了,还没见回来哈············
不知有没有人这样改过???

网友:
你的电压感觉不够 我平时修的时候 弄不出来就直接取件 搭19v的点过去了 基本上还是没有问题 的

网友:
我只能为楼主祈福了

网友:
lou zhu de di yi ge tu shi bu shi duo yu de a ??gen ben jiu mei you zai tu zhong zhao dao PQ10 he PR94 ! bu tai ming bai lou zhu tie zi de yi si !

网友:
上面的电路是关机放电的吧。都拆了也没事,就是关不了机

网友:
像这种情况,实在修不好,就直接借电压过来

网友A:
应该飞线到PR94的一脚,还好看一些

网友B:
这样处理可能是开机能亮。但有可能出现关不了机的问题!

网友C:
直接拉过来,电压会不会高哇。

网友D:
没这样改过电路,感觉这样改对机子的保护性不好了,下次回来的估计会烧更多东西。

网友:
  以前 弄过一台  弄死了

网友:
不是后继的问题改了就应该没问题吧感觉

网友:
平时正常的机子我也断开量过了,15V大概有9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飞线到PR94的一脚,还好看一些

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这样改过电路,感觉这样改对机子的保护性不好了,下次回来的估计会烧更多东西。

祈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拉过来,电压会不会高哇。

直接就是19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处理可能是开机能亮。但有可能出现关不了机的问题!

关机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兄弟!!

我一般就这个方法急救,不去找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就这个方法急救,不去找哪里的问题,

就怕出问题,所以一般都是没办法才这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