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记录

楼主(2013-12-19):
一条金士顿DDR2 1G 800的窄条,某天突然开机黑屏,于是常用方法试了一遍:清理灰尘—擦拭金手指—重新插拔—BIOS放电,无果。换了一条,开机正常。初步断定是内存条的问题。当时也没想修它,就是想着将来还能拆件用,就放起来了。
今天闲着没事收拾抽屉,又看见它了,反正也是闲着,研究一下吧。
难道是颗粒或者SPD芯片坏了?正常开机后,小心的把坏条查到内存槽上,CPU-Z能够检测到,鲁大师也能检测到。把另一条同规格内存的SPD尝试写入坏条的SPD,写入成功。芯片大概是没问题。重启,却依旧黑屏。拔掉坏条,正常启动。
把坏条拆下来,仔细观察正反面,发现在缺口附近有几个电容或电阻的贴片焊盘是空的,拿出正常的那条同规格的内存条对照,悲催,坏的是07年生产的,好的是08年生产的,PCB板的布局和用料小有差别,无法确定空焊盘原来是不是焊有器件。
在网上下载了一份DDR2内存条的引脚图,用万用表测量了空焊盘对应的金手指,发现分别对应188、190、192、198脚,其中188脚是A0的地址线、190脚是BA1地址线、192脚是RAS#信号线、198是VSS地线。通过查找功能相似的引脚可以确定,与188、190、192相连的应该都是7.5欧的贴片电阻,与198相连的应该是个滤波电容吧。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阻电容,也没处去拆,拆到了也不好焊,于是凑活了一下:把该焊电阻的地方直接用焊锡短路,该焊电容的地方空就着吧,滤波电容少一个影响也不大。(汗~~~~~焊锡短路的时候把附近的一个电容碰掉了,还好,又焊回去了,金手指也被焊锡染了好几个)
把修过的内存插上,开机,还是黑屏,无语。
再次拆下来,看了看那几个染锡的金手指,嗯,看不出明显的问题,但是很是可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果然,191的电源和192的信号线短路了。刷上助焊剂,重新焊了一遍,用酒精棉擦干净,再测,正常了。
再次插上,开机,盯着键盘灯,闪了好几次,终于出现开机画面了,进系统测试,没问题。

网友:
呵呵 不容易呀 !!看来程序还是要和硬件配套,一点不一样都不行。。。

网友:
上次修了一次内存   结果被我弄的乱七八糟  金手指上的焊锡到处都是  气死我了  直接给扔了

网友:
大神!

金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修起来很费劲的。。

网友:
这么知道他是电容电阻

网友:
内存少电阻电容的是比较多。可以通过旁边的对比一下不就知道少什么了嘛

网友:
学习了,

金格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1-30):
为什么以前能用,突然间不能用,前以不是一样掉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