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不了XP

楼主(2013-12-19):
有块主板,无论是U盘还是光驱引导都无法经PE系统,已经最小系统,排除电源问题,主板也没有爆容,有遇到过这样奇怪现象的朋友么?到底什么问题引起的啊
U盘
主板

网友:
我又过无法装系统的 加焊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我手中也有一块技嘉的主板,其型号为GA-MA78GPM-DS2H,有同样的症状。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可以把硬盘拆下来用别的机子考上系统试试,要是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做桥了!

网友:
不接硬盘也进不了pe吗
那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的CPU 问题,我之前也遇见过,换个CPU 好了。

网友B:
我有过,开机状态,开箱,掉进一个螺丝,主板有焦味,外观看不出来,怎么也安不上系统。

网友:
换硬盘装换硬盘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