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检修

楼主(2013-12-19):
PWR:主机上的电源开关

   原理:在按下PWR开关之前,主机上只有紫线和绿有电,紫线为5VSB(待机电压)。南桥或I/O内部集成了开机触发电路,所有的开机触发电路都是舜间低电平有效(除83627系列I/O),按下PWR开关后会产生舜间的低电平,南桥开机触发电路工作后发输出迟续的高电平,I/O内部的开机触发电路工作后输出迟续的低电平。一些厂家的主板上集成了自己的开机复位芯片,不通过南桥或I/O开机,原理是一样的。

   二、开关的三种方式

   第一种两针短接后为低电平,第二种两短接后都为低电平,第三种两针短接后都为高电平

   三、开机电路检修流程

    1.查PWR开关处是否有3.3V左右的高电平。(查开关到紫线之间的线路)

    2.按下PWR开关时测量是否有瞬间低电平触发南桥或I/O。

    3.查绿线到南桥或I/O之间的线路。

    故障现象:开机后通下电,马上断电按PWR无反应,这种现象称为电源保护,多为黄、红线短路,用断路法逐个断开与短路电压相关的元件。

   四、主板不通电的检修流程

    1.查主板电源接口,红或黄线是否有短路现象

    2.查CMOS电池是否有电,一般不低于2.6V

    3.查CMOS跳线是否没跳或跳反

    4.查实时晶振是否起振(测压差、查CMOS电池或紫线到跳线之间的电路;查南桥待机电压)

    5.检修开机电路

    6.查南桥的待机电压(测周边电容,背面的粗线,旁边的大阻值电阻,如果不正常查从南桥到紫线间的线路,稳压器、二极管、场管)

    7.更换I/O或南桥

   五、易坏元器件

    三极管、稳压器、门电路,部分主板不加假负载或CPU不通电;部分主板不加CPU风扇不通电;部分主板不加显卡不通电。

网友:
学习了,用的上....

网友:
谢谢楼主  这个用的上

网友(2014-01-25):
楼主发的东西还是挺好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不太理想,几大电路都没有讲!

网友:
谢谢楼主给的思路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