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短接电源板的针脚让LED灯条常亮。谢谢

楼主(2013-12-19):
请教大家如何短接电源板的针脚让LED灯条常亮。
先谢谢大家。

电源板

驱动板接口

网友:
哦哦,忘了补充,这个驱动板接口针脚定义,自上而下顺序是
DIM
N/P
ON/OFF
GND
GND
5V
5V
VOL
MUTE

网友A:
ON/OFF
接5V  最后串个1K 电阻

网友:
楼上不是说明白了吗!
在On/Off和5V两个针脚中间串1K就好了。

网友B:
我想他的意思是串一个电阻限流吧。

网友:
在5伏处到ON/OFF处接一只1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OFF
接5V  最后串个1K 电阻

这里 的电阻 应该是起到 限流保护 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他的意思是串一个电阻限流吧。

是的,防止开关电流过大烧坏LED 灯条。

网友:
链接ON的有一个很小的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一连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N/OFF
接5V  最后串个1K 电阻

直接开启和地不行吗

网友:
5V整流管后面接个1K左右的电阻拉到ON/OFF

网友:
方法可以,下次试试

网友D:
短接后关机屏幕还是会亮的

网友:
给ON/OFF上一个3.3V或者5V   不过中间加一个电阻最好

网友:
给个ON/OFF启动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板好像是21.5寸 华硕显示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后关机屏幕还是会亮的

这样接是用来测试灯带 和升压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开启和地不行吗

开启接到地就没开启信号了 灯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