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 CLR_CMOS 2 脚对地阻值为0

楼主(2013-12-19):
      傍晚接到一客户送来的机器,时间不保存,首先想到的是电池,拆下测量2.5V,直接换了一个新的,开机进入系统后调整时间然后关机,拔掉电源,等了一会再开机,还是不保存,
    跟客户说主板的问题,让明天来拿,然后开始动工, 铭瑄主板具体什么型号上面也没有写,只写了  铭瑄主机板  单桥
    目测一下电池座没有问题,弹片顺便刮了一下,测量CLR_cmos 1脚无电压 2脚无电压  3脚2.97V  旁边写着1-2NORMAL    2-3CLEAR CMOS     按照正常来电压不对啊,1脚应该有3V电压  2脚送往SB  3脚接地
  测旁边的D6 1脚3V 2脚0V  3脚3V    3脚经过C601  C602 到R166     R166 另一脚到CLR_CMOS的3脚
  测CLR_CMOS对地阻值  1脚无穷大   2脚0欧  3脚530欧
    现在2脚直接短路了 是不是证明桥不好,? 主板图纸也么有找到

网友:
昨晚把R166拆掉     奇怪的是   放了一夜竟然时间又能保存了  其它的都没有动   唉···

网友:
有可能是r166坏了

网友:
画个图呗,描述的好混乱

网友:
这种桥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