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 (DAS6AMB8G0) 插适配器不开机 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19):
机器型号:HP4421S
板       号:DAS6AMB8G0
芯  片  组:HM55
故障现象:单接电池开机掉电! 单接适配器不开机(能产生待机3、5V,电源口指示灯不亮),电源适配器一起不开机、能充电(电源口指示灯亮起)
分       析:既然能充电那就说明已经识别到适配器,并且测量EC适配器检测信号均正常!(ADP_ID_ADC  1.99V 不同适配器电压不一致 个人觉得应该在正常范围之内,ADP_DET# 0V)
求助内容:HP机器在那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电源口指示灯才会亮起! 电池与适配器开机需要的不同条件有那些!
已经维修内容:如今BOIS 已经刷过,EC 已经更换过,换过好几个不同的适配器试过!求给为大师踊跃发言!(本人小白)

网友:
查充电芯片级周围的元件  是否满足条件

网友:
点火回路有问题   开机部分重点查

网友:
还有个ADP_PRES也是的去测测看这个这个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A:
HP 3个适配器检测信号ADP_DET#  ADP_PRES   ADP_ID_慢慢查

网友B:
适配器检测有个比较器去看看是否坏了

网友C:
ADP_PRES也是的去测测看这个这个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D:
ADP_DET#  ADP_PRES   ADP_ID这3个适配器检测信号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电源灯亮了才能开机 多测测电源口检测信号

网友:
ADP_DET# 0V  这个0V不对吧,重点查一下这个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P_DET#  ADP_PRES   ADP_ID这3个适配器检测信号一个都不能少

ADP_DET#   0V
ADP_PRES   3.3V
ADP_ID        2.7V    貌似都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P_PRES也是的去测测看这个这个条件满足了吗

ADP_PRES   查了   3.3V

网友F:
ADP_DET# 0V ADP_PRES 3.3V ADP_ID 2.7V     应该ADP_DET# 0V  和 ADP_ID 2.7V   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P_DET#   0V
ADP_PRES   3.3V
ADP_ID        2.7V    貌似都正常吧!

看看图纸ADP_DET好像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3个适配器检测信号ADP_DET#  ADP_PRES   ADP_ID_慢慢查

三个均正常:
ADP_DET#  0V
ADP_PRES  3.3V
   ADP_ID    2.7V

网友G:
个人感觉应该是某两个分压电阻变质了,用电池的时候检测电压偏高就会掉电,而用适配器的时候,检测电压过高而不开机。

网友:
注意它接口独特的设计,仔细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检测有个比较器去看看是否坏了

LM393DR     8脚供电5V   2脚 1.98V   3脚0.14    1脚ADP_DET#  0V    这个貌似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应该是某两个分压电阻变质了,用电池的时候检测电压偏高就会掉电,而用适配器的时候,检测电压过高 ...

电池掉电的原因我认为是后续电压没出来导致的!

网友:
还怎么查!  我已经没什么思路了!
三个均正常:
ADP_DET#  0V
ADP_PRES  3.3V
   ADP_ID    2.7V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P_DET# 0V ADP_PRES 3.3V ADP_ID 2.7V     应该ADP_DET# 0V  和 ADP_ID 2.7V   查查看

三个均正常:
ADP_DET#  0V
ADP_PRES  3.3V
   ADP_ID    2.7V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池掉电的原因我认为是后续电压没出来导致的!

你所说的掉电是亮机后掉电么,还是电流没上去掉了。应该是英业达代工的板子吧,这板子只要缺电就会掉电,可以尝试拆掉大与门的比较器,这样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
说了一大堆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说服客人换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所说的掉电是亮机后掉电么,还是电流没上去掉了。应该是英业达代工的板子吧,这板子只要缺电就会掉电, ...

开机过一会儿就掉! 测了一下就3、5有 其他一个电都没有!   不是  上面我不是公布了板号了吗?

网友:
电池掉电的原因我认为是后续电压没出来导致的!

网友(2015-06-11):
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