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装反 会导致机器进不去系统么

楼主(2013-12-20):
MALATA机器 顾客来的时候说声卡不好使 做系统完事没有好 看不到设备 然后进行拆机 拆机发现声卡芯片反的, 换了一个同型号的ALC268  但是发现过完LOGO 就卡住了 进不去系统了 新人求大神指导

网友:
应该是接反会烧东西吧

网友:
有可能建议正常安装啊

网友:
装反肯定有影响的。你可以先把声卡摘掉试试能否正常进系统

网友:
装反就好不说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看声卡芯片的脚位

网友:
有可能会,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南桥!还有可能烧供电

网友:
再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