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有待机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3-12-20):
宏基4520  有待机   其他供电电压正常   按开关吴反应      原因COMS电池没电了  换COMS电池  修复

网友:
是AMD芯片组的吗?

网友:
这么简单哦

网友:
运气好 小问题

网友:
牛啊 秒杀啊  这样都可以

网友:
这么简单,学习了

网友:
宏基主板电池没电会不触发  没见过  不会是放下电吧

网友:
这么简单?看来修ACER的机要注意注意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rtc不正常引起不触发的,rtcrst#很重要

网友:
楼主可以注意了,CMOS电池没电如果在2.4V以下可不是好兆头,切不可直接更换电池以后就交机,一两个月以后就会返修。很有可能RTCVCC,RTCRST#还有南桥有漏电的。如果桥没进水的,多半是有电容漏电的

网友:
这机器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COMS电池电压参加待机电路的    AMD很多双核机器都需要CMOS电池的电路支持

网友:
电池电不够也不触发我碰到过刷新BIOS也一样,还好有两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
运气好而已 不是每个机器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秒杀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amd 的机器开机不亮 开机掉电 不开机一定要先检查小电池

网友:
厲害,分析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