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看看这配置能玩以下游戏么?

楼主(2013-12-20):
大侠们看看这配置能玩以下游戏么?
配置如下:
主板:七彩虹A55T
CPU:AMD641
显卡:昂达210真实1GB
内存:4GB金士顿1600MHz
游戏如下:
剑灵
传奇
魔兽
虐杀原形
......
cpu
显卡

网友:
显卡差点 玩是玩得了 就是没有那么顺

网友:
显卡较差,,,才210,玩游戏不要开特效,否则会卡

网友:
显卡不行,换GT630的吧

网友:
C F能玩得了么?

网友:
210低端显卡,不要开特效应该还能玩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还可以呀 呵呵

网友:
自己用就凑合用吧

网友:
显卡 太烂了

网友:
换个670吧,这个爽

网友:
勉强玩玩还可以吧

网友:
都可以玩,可能没那么顺畅而已

网友:
中低画质尚可,显卡升级至gt x4级别以上就可以了,那个x代表数字

网友:
肯定玩不了剑灵

网友:
应该有点卡吧

网友:
显卡不行,换个五六百的显卡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