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OC27寸显示器

楼主(2013-12-20):
求助,今天客户拿一台AOC27寸显示器,故障为用一个多小时后,屏就会出现一闪一闪的,还会有很多线一样的花屏,请问大师这种故障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A:
应该是屏问题,之前有个开10分钟会有亮线的 换了驱动板,换了屏线,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上的那个电容不好使了

网友:
先更换屏线测试吧

网友:
拆开看看驱动板的控制芯片烫不烫手

网友:
排线的原因。擦不管用的  只有换排线试试

网友:
换排线,屏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问题,之前有个开10分钟会有亮线的 换了驱动板,换了屏线,还是一样

是的,就是频的问题,哎,技术不行真是件痛苦的事

网友:
这种新机基本上不可能会是屏线问题,大部分都是屏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见过,是屏的问题,非常确定,

网友:
屏损毁面大,,,,,,,楼上的图上女主叫啥名?是不是让子弹飞里的女主,,赵XX?

网友:
屏坏了基本上就不能修了吧,报废了

网友:
我有台华硕也是的,用会后慢慢开始花屏闪屏。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吧~!~~

网友:
换一条屏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