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12-20):
昨天接到一个飞利浦显示器,按电源开关屏亮一下就灭了,接vga试试还是亮一下就灭了,肯定高压板坏了,拆机接好12V和地,看见板子上标示的on/off就接了开关线,加电屏不亮,郁闷了,测试on/off没有电压,白忙活了,找到开关面板,从新测试开关信号,接好,加电屏常亮了,ok,板子上的标示还是要看清楚才好

网友:
维修不要心急

网友:
这个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2014-12-29):
改高压板还是蛮简单的,先易后难吧